变频器一拖二

楼主(2014-10-31):
风机水泵型变频器2台75KW 变频器一拖二即为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,均能实现两台电机在工频、变频工况下运行,且能相互切换。
运行方式:一用一备或两台同时运行(一工频、一变频)。问下变频器是不是选择75KW功率的就行了?有熟悉的大神帮忙解析下工作原理。谢谢!

网友A:
两台同时使用时选用75KW肯定容量不够。

网友B:
用接触器切换一用一备还可以,两台同时运行的话就不行了吧

网友C:
恩,75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,有接触器切换两台风机,跟供水一样

网友D:
还要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符合要求。

网友E:
看你电机功率多大,如果一拖二同时运行就要选择电机2倍的变频器功率,如果只是单独运行一台相互连锁,完全可以一拖二,一拖5都可以。变频器U V W 端输出用交流接触转换。

网友F:
75KW的变频器 要靠接触器切换且要互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