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如何读出小时数和分钟数

楼主(2014-10-31):
请教各位朋友,台达plc用什么指令可以读出当时的小时和分钟数,比如说现在是12点20分,那么就读出12和20,谢谢~

网友A:
特殊寄存器有时分秒,也可以指令把室分秒放到指定的寄存器,看手册,遇到问题要先看书,什么东西不知道就问不知道就问这个习惯真不好,哎呀,我有装B了,呵呵,见谅哦。

网友B:
编程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直接读取时钟寄存器和分钟寄存器就可以。希望能帮到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