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X2N-1PG与步进电机驱动器连接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4-10-31):
各位大神,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有ENA+ ,ENA-使能端,但是我看FX2N-1PG的使用说明书,没看到有对这两个点的连接,所以很是困惑怎么连。
同时还有FX2N-1PG上的STOP,DOG可不可以和PLC上的输出端Y相连接
还有FX2N-1PG上有两个S/S,是不是随便接就可以了
第一次用这个拓展模块,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一下
还有那个FX2N-1PG上的PG0-,PG0+可以不接的吗?

网友A:
ENA+ ,ENA-通电释能,断开,自由
空,则使能
下载手册看啊,为什么都习惯不看手册呢?

网友B:
FX2N-1PG上的STOP,DOG可以和PLC上的输出端Y相连接
手册有连接图

网友C:
2楼说的有道理,先要分清扩展模块的输入和输出.STOP,DOG是定位模块的输入,STOP是立即停止,DOG是原点接近信号,PG0+和PG0-是原点接近开关.

网友D:
ENA+ ,ENA-通电释能,断开,自由
空,则使能
下载手册看啊,为什么都习惯不看手册呢?
我很赞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