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里有程序,怎么可以把里面的程序上载出来

楼主(2014-10-31):
屏幕里有程序,怎么可以把里面的程序上载出来,按接收下面就一直显示握手中..请稍等.. 想把里面程序上载出来这个这个问题怎么解决,大哥们求解答

网友A:
通讯线正确,
软件通讯参数设置正确
当初下载的勾选了“允许回读“功能
以上条件缺一不可。

网友B:
檢查數據線

楼主:
数据线肯定没问题的,可以传程序到GP里,就是不能接收,除了当初下载的时候勾选“允许回读”还有没有其他原因

网友C:
試著其它人機螢幕看看
如果其它台可以
就是當初選項沒有選擇的關係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