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0-31):
现有三组加热管 温控仪 变频器 怎么利用PLC实现恒温控制 跪求 系谢谢了 本人新手小白

网友A:
温控仪,变频器,加热管

网友B:
这三样东西用来做温度控制挺有新意的,要不这样吧楼主,温控仪选模拟量输出的,输出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,然后加热管接至变频器,这样如何?

楼主:
就是不知道这个样子行不行,以前上学时候接触过用可控硅控制的 还真不知道用变频器怎么搞 关键领导还要求用PLC 可是这几样怎么搞  我真心没见过!

网友C:
有温度反馈的话可以用PID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不知道这个样子行不行,以前上学时候接触过用可控硅控制的 还真不知道用变频器怎么搞 关键领导还要求用PLC 可是这几样怎么搞  我真心没见过!

PLC应该是通过通讯设定温度值和其他参数,这样就可以进行比如温度曲线等复杂些的控制了,用变频器是在是有些奇葩,

网友D:
变频器换成电力调整器 ,不然就是楼主把系统的组成部件说漏了

网友E:
PLC+温度采集模块+热电阻或者热电偶传感器+固态继电器+温度需要调节的需要加文本或者触摸屏或者显示模块,就可以搞了;最简单是用温控仪+固态继电器+热电偶或者热电阻传感器+加热丝就了搞了,又便宜又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