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器

楼主(2014-10-31):
请教各位师傅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不是同一厂家能用吗

网友A:
没试过,理论上应该可以,只要参数设置正确了

楼主:
谢谢了我明白

网友B:
应该不能把,驱动器,电机会自动识别吧···

网友C:
应该不行吧,我们用的同一牌子,听师傅们说过不行的
hulain

网友D:
能用,电机编码器与驱动要求的脉冲一样,不是新版省线式的。

网友E:
主要还是要看电机的编码器跟伺服器是否通用,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功率要选择正确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