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orks-DEVELOPER软件

楼主(2014-10-31):
works-DEVELOPER软件在线读取程序时一定要停止运行plc才可以读出来吗?以前GX-DEVELOPER都不会的
菜鸟学习学习

网友A:
是GX-Works2吧,一样的用起来,可以在线读写程序,可是好像没有指令表编程了

网友B:
不需要停止运行。

楼主:
gx-works2比GX-DEVELOPER功能上有哪些不一样呢?或者说增加了哪些功能?现在用哪种编程的软件会多点?

楼主:
记得上次试了下,通信端口号与数据数驱动都没有问题,电脑显示也能与PLC间建立通信,可就是在线读不出程序是咋回事呢?求高手指点下,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