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GT1055下载程序进去以后就自动弹出显示屏无效

楼主(2014-10-31):
程序下载进去以后 自动弹出显示屏无效 [attachment=127920]

网友A:
有可能画面分配,或者画面切换开关分配,或者初始画面没分配好。
特别是F940转的程序有可能出现这种,F940的初始画面是0号。但GT1055的是1号。
具体 怎么 操作
他 编 程序用的 类型是 GT11 分辨率320×240 我只是 把GT11 转换成GT10 分辨率还是320×240

楼主:
具体 怎么 操作
他 编 程序用的 类型是 GT11 分辨率320×240 我只是 把GT11 转换成GT10 分辨率还是320×240

网友A:
要看具体程序了。
打开软件,在最左边,有“工程,系统,画面”
首先看一下画面里的基本画面和窗口画面的序号对不,应该都是从1开始
然后再点系统,环境设置,看一下“画面切换”
里面有定义基本画面和窗口画面对应的软元件。
如果是D开头的软元件,那是要读PLC的地址,根据PLC里D的值来显示相应的画面。
这种情况一定要连接上PLC,才能正确显示画面。
如果是GD开头的值,就是触摸屏自己决定。应该可以正常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