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0-31):
小弟在做一个设备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,需要三菱RS485模块通过串口转换器转成以太网,然后与PC之间传送数据,请问三菱RS485与串口转换器之间如何通讯,还有如何选择串口转换器?跪求,十分感谢。

网友A:
引用楼主泡桐树于2014-10-31 19:25发表的 三菱RS485模块转以太网,如何选择串口转换器? :
小弟在做一个设备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,需要三菱RS485模块通过串口转换器转成以太网,然后与PC之间传送数据,请问三菱RS485与串口转换器之间如何通讯,还有如何选择串口转换器?跪求,十分感谢。

RS485 非MODBUS協議 ---->QJ71C24N
RS485     MODBUS協議 --->QJ71MB91
以太网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>QJ71E71-100

儀表(或其他設備) ----> RS485 ---> PLC CPU ---> 以太网 ---> P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