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0-31):
让步进电机自动正反转的程序,
动作如下:
从停止位置(中心点)开始,左转50度--回中点--右转50度--回中点,一直循环,直到按下停止。
按停止时不管电机在任何位置,必须回中心点后停止
就是说必须停在中心点,这个是关键,不知道怎么才能实现,请各位帮助,感谢!!!
补充:不用接近开关,只有电机,可手动正反转功能,可以从任何位置启动,运行时可调节中心点位置,无需停机

网友A:
不用任何传感器怎么确定原点?难道开机,电机所在位置默认为原点?

网友B:
可以实现,开机时,手动到你需要的位置确定为绝对原点,然后用绝对指令去实现动作要求。

网友C:
这样的要求用伺服电机可实现步进有点难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D:
用码盘
ccbn.cc.c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任何传感器怎么确定原点?难道开机,电机所在位置默认为原点?

就是这个意思,不用任何传感器。只有一个步进电机,可以以任何位置作为原点,然后正反转,运行状态下,可以调节原点位置,转动速度,正反转角度等参数,任何位置按下停止键,电机都会停在原点位置,请各位不要怀疑,我亲眼见过,电机只有四根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的要求用伺服电机可实现步进有点难!

是普通两相步进电机,可以确定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就是这个意思,不用任何传感器。只有一个步进电机,可以以任何位置作为原点,然后正反转,运行状态下,可以调节原点位置,转动速度,正反转角度等参数,任何位置按下停止键,电机都会停在原点位置,请各位不要怀疑,我亲眼见过,电机只有四根线

简单,看你用什么PLC,信捷的一条PTO指令搞定,此脉冲执行的触发条件是上升沿,若为常闭信号的话将会循环执行
方向由脉冲 个数正负来决定;

[attachment=127991]
[attachment=127992]

网友F:
一直这样往返工作有可能出现偏差,掉步。建议加感应器管控,如果只是中间是重点,那就用中作为原点,每次都有回原点动作,也是要用一个感应作为原点信号的,那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!

网友C:
引用楼主依然爱你于2014-10-31 21:18发表的 步进电机自动正反转问题请教 :
让步进电机自动正反转的程序,
动作如下:
从停止位置(中心点)开始,左转50度--回中点--右转50度--回中点,一直循环,直到按下停止。
按停止时不管电机在任何位置,必须回中心点后停止
就是说必须停在中心点,这个是关键,不知道怎么才能实现,请各位帮助,感谢!!!

按照你的回复看只要你选对PLC就行,这个功能可以达到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