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栅尺怎么与PLC连接方法和方向判断

楼主(2014-11-01):
光栅尺怎么与PLC连接方法和方向判断的,需要加高速计数模块吗?

网友A:
这个需要根据不同的PLC输入特性进行连接的,因为光栅尺所发送的高速脉冲,所以在实际使用时必须连接到高速计数器进行,否则计数器数值不准确。方向判断是根据PLC输入信号进行的。

网友B:
要有两个才能判断方向,和编码器的AB相一个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