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老鸟

楼主(2014-11-01):
用gx-works2在线读正在运行的PLC程序时,程序能够读出但没有显示,不知道是软件哪里没有设置好?

网友A:
确认你读取的时候勾选的项目是否勾选
另外就是软件本身的问题,可以尝试重新安装

楼主:
都勾选了

网友B:
你是點選
程式組件-->程式-->MAIN ?

网友C:
软件左上角那有 程式組件+-->程式+-->MAIN 点击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