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1):
fx3Uplc,接了第一道密码,出厂设置二道密码,接了第一道密码可以成功下载,读出的程序中间有两处是橙黄色是什么意思,其余白色,请问?

楼主:
为什么有程序中有橙黄色?
  • 下载积分:+1(cheng007297) 是单个子程序过长显示不 ..

网友A:
    可能是用手持书写器编写的,
    独自漂泊

网友B:
    这个是软件设置的问题。把程序发给我来帮你改改

网友C:
    这个我遇到过几次,这是梯形图显示设置问题,就是说程序的列数超出了软件设置的列数。把软件的显示列数设置多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以前也搞了好久才知道的,问三菱技术支持也不知道。开始还以为是程序错误呢!

网友D:
    黃色部份即程式隱藏部份,看STEP就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