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-J4-A的伺服控制器怎样恢复出厂设置

楼主(2014-11-01):
各位大侠,MR-J4-A的伺服控制器怎样恢复出厂设置?

网友A:
看手册,手册上有介绍

楼主:
我就是看了好多遍没有找到,现在急着用,知道的话就教我一下,谢谢

网友B:
MR-J3和MR-J4系列伺服:
将PA19改为ABCD,断电再上电
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,断电再上电。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用软件简单吧?找根线就好了 以后调试时也方便啊

网友:
只看该作者 | 小 中 大 MR-J3和MR-J4系列伺服:
将PA19改为ABCD,断电再上电
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,断电再上电。
不错记的啊,下次能用上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