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求PLC控制伺服程序

楼主(2014-11-01):
现有材料:PLC 三菱,伺服台达ASD-B2,伺服马达也是台达的,用来控制一个旋转台,旋转台上有9个工件,每启动一次旋转一个工位,求教PLC程序怎么写,伺服电子齿怎么设定,本人初学,求指点

网友A:
用编码器计数多少个脉冲为一个工位,要不然就用三菱的工作台旋转指令,但是该指令本人没有用过。
电子齿轮要看你的脉冲当量了

网友B:
PLC 三菱,伺服台达ASD-B2+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!

网友C:
你能9等分,机构怎么也得8等分呀

网友D:
三菱伺服程序。请参考。
希望对你有棒助。
描述:三菱伺服程序
Teaching EQ 20130406-QD75M2.rar

网友E:
Teaching EQ 20130406-QD75M2.rar 程序打开注释乱码 啊

楼主:
谢谢各位顶力支招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你能9等分,机构怎么也得8等分呀
360/9=40度一工位
求PLC控制伺服程序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