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元伺服指令脉冲数参数?

楼主(2014-11-01):
请问老鸟们,东元伺服的指令脉冲数的参数是多少啊?指令脉冲数就是伺服转动一圈需要接收的脉冲数!之前用松下的有这个参数。东元的只找到电子齿轮比,没找到指令脉冲数参数。

楼主:
求高手解答啊!!!!

网友A:
你是不是指编码器反馈的信号?可以在CN05参数设置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B:
用电子齿轮比来匹配电机一圈脉冲数,比如,1比1时,电机1圈是10000 ,你现在想要5000个脉冲1圈,那么齿轮比设置成2比1就好
孤独前行

网友C(2015-08-03):
只有pn302和pn306
十一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