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步进程序中,可否使用该步状态继电器的上升沿指令

楼主(2014-11-01):
请问在步进程序中,可否使用该步状态继电器的上升沿指令?例如在S2步‘使用LDP S2 SET Y0 谢谢

网友A:
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B:
你可以测试一下,实践出结果哦!!

网友C:
使用是可以的,但是效果绝对不尽人意。我觉得你可以在梯形图程序里面用上一步的下降沿或者是S2的上升沿去驱动Y0,效果与在步进里面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