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本显示器在下载时,一直显示0%,下载不了数据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4-11-02):
文本显示器在下载时,一直显示0%,下载不了数据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不会吧?刚买的电缆?

楼主:
难道说我买了一件水货下载电缆?

网友A:
通讯参数或者通讯线的问题

网友B:
软件版本太低 刚遇到过

网友C:
同意楼上,(pc端口接触不良,也会导致)

网友D:
USB转串口的线,有三芯和四芯之分。XP系统的三芯就可以了,W7系统必须四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