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,关于电气设计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02):
求教:一台橡胶脱硫机,共有6个电机,其中5个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及频率设定,有23个温控器,23个PT100,20个电感加热器,其中3个温控器用来检测料温的,现在需要在触摸屏上设定跟显示5个变频器跟20个温控器的参数(变频器的正反转,频率,温控器的设定温度),我该如何做,考虑到用MODBUS通讯,但这么多站点会不会延迟非常高,求各位指点迷津,感谢!

网友A:
应该说是不会有什么反应延迟的问题,因为你可以设置一个参数然后执行通讯写入,再说你修改参数的速度不可以快于通讯的速度,所以你放心使用不成问题!

网友B:
这个不是什么问题,很好解决啊,参考二楼即可!

网友C:
路过,看各位发言的,

网友D:
围观,坐等前辈高人出手指点
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