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2):
在使用上升沿下降沿时,如果用到M2800-M3071这些时,你会发现程式中如有多处有同一触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做为条件时,只有前面一条的能触发,而写在后面的不能触发,你注意了吗?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A:
真的没有注意到

网友B:
引用楼主cwxok于2014-11-02 14:22发表的 三菱FX系列PLC 很多真正的高手都没搞清楚上升沿下降沿注意事项! :
在使用上升沿下降沿时,如果用到M2800-M3071这些时,你会发现程式中如有多处有同一触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做为条件时,只有前面一条的能触发,而写在后面的不能触发,你注意了吗?

官方的手册上说在驱动线圈的前后的第一个边沿触点会触发。

请可以参照一下编程手册上对应的讲解:

[attachment=127987]
[attachment=127988]

显然,三菱官方认为这是编程技巧。

至于真正的高手,相信他们都会认真翻阅手册并认真研读手册上的注意事项。

Good Luc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