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 不能写入

楼主(2014-11-02):
三菱FX 2N----32MR ,软件GX-Developer ,能正常读取PLC里面程序,但写入PLC程序时出现以下情况:
三菱plc试图在ROM运行方式下写入,ROM运行方式下,plc不能写入, 错误代码ES:0180201e
将PLC 基本单元上的开头拨到stop时,情况还是和上面一样,清除PLC内存也不行,更换了一个PLC还
是这种情况请问高手怎么解决人,
疯了。

网友A:
什么型号的呀
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

楼主:
有人来支援吗?

网友B:
可能是硬件故障。

网友C:
通讯错误吧,端口选择的不对,或者是PLC下载端口烧掉了

楼主:
谢谢你们的回复通迅正常,能读不能写。

网友D:
是不是新装的软件。如果是,请查一下是安装过程中是不是勾选了监控专用的选项。
真诚感谢!是新装的但安装过程中没有勾选监控专用选项。刚又装了一遍还是不行。

网友E:
退回厂家维修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楼主:
急切盼望大神的出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