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中关于进制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02):
在欧姆龙PLC指令中&10表示十进制10 ,#A表示十六进制10,+10或-10表示有符号十进制数,哪在计数器 计时器 比较指令等中如果直接写10【前面不写任何符号】的话它是做为有符号10进制数来处理呢?还是BIN来处理?或者是做为CIO?

楼主:
求教大神解答小弟的疑惑

网友A:
定时器有BIN BCD定时器之分,你选的BIN定时器就按BIN 用

网友B:
定时器使用无符号数,因此如果使用10的话,作为cio通道使用。

网友C:
直接写10,肯定是会报错误的,必须指定数值的类型,不过可以直接写-10,这个时候当做十进制负数处理。
欧姆龙PLC中关于进制的问题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