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管理
站内下载文件打不开

楼主(2014-11-02):
站长:最近站内的资料下载后都不能解压缩,PDF文件下载后也不能打开,是我的电脑有问题,还是网站有问题呀?

网友A:
估计是你的电脑问题,请不要使用其他类的下载工具

网友B:
我前几天也从站内下载了100KB,200KB左右的驱动,下载后的.rar压缩文件,一律变成仅7KB,且无法打开。我换了一台电脑下载(所用用户名相同),还是相同的问题,下载后变成仅7KB,且打不开,我怀疑是网站的问题,不然怎么会2台电脑都有相同的问题。还请版主帮忙确认,多谢

网友C:
楼上二位用的是什么样的浏览器和操作系统,以及下载工具?
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由于某种软件造成的
所以请提供下载到7KB时的浏览器和下载工具名称

网友D:
试验下载,完全正常,左键点击要下载的 附件,自动弹出下载保存的对话框。
我电脑没有360等软件,虽然有迅雷,但禁用了迅雷的自动下载功能,只在下载CCAV科教片的时候用用
,浏览器是IE8.0版本。
有图有真相:
[attachment=128018]
站务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