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学习cc-link,但是在网上没有找到教程,可以给个实例嘛

楼主(2014-11-02):
有没有教程呀?

网友A:
Q系列的还是FX系列的?CC LINK还是很简单的。

网友B:
三菱的CC-Link的使用手册就是最好的资料。

网友C:
建议看手册,最好说明

网友D:
先学习远程IO模块吧,然后看看远程设备站和智能设备站。

网友E:
看手册吧,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