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Q系列PLC使用cclink与安川NX100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要看Spec,Handshake,
因為ROBOT裡的程式是會因寫程式的人有所不太一樣,
有問題可以問一下原廠的~
每間用的ROBOT程式不見得都一樣!~
CC-LINK若有連到!~先點IO吧!~先確認各個IO點的訊號動作吧!~
你連IO都沒辦法mach的話,在有多大的本領都一樣!~

网友B:
把梯形图文件与接线图纸发上看看或许有可能帮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