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是求伺服程序!!

楼主(2014-11-02):
目前手上有三菱PLC Q00U QD75M2,MR-J2S-20B伺服驱动器及马达,线已接好
求高手给一段程序,通过一个输入信号,让伺服来回做定点动作
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

网友A:
站上不是有三菱QD75四轴定位程序吗,改下就能变成两轴了,用示教做定点来定位运动,不行,QD75定位模块说明书也有很多程序例子可以参考去用的

网友B:
软件用GX Work2编写,很多的伺服参数能在这里面设置

网友B:
我QQ89523239我上个项目用的QD75MH4的,也是做得来回定位,要的话 加我Q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