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2):
请高手给我一段三菱QPLC使用CCLINK与机器人(远程设备站)通信控制机器人执行几个简单命令(如机器人PLAY,机器人伺服ON/OFF,机器人侧异常报警)的PLC程序,我不理解PLC的(RX和RY)CCLINK分配表和机器人的I/O定义该如何匹配。

网友A:
通信建立起来后,机器人的输出对应PLC的输入,机器人的输入对应PLC的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信建立起来后,机器人的输出对应PLC的输入,机器人的输入对应PLC的输出

现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,PLC主站已经分割定义好了远程RX和RY的功能,并且在PLC程序里面都已使用了定义好的相关的触点。但是安川机器人针对特定的功能标准I/O输入输出点,写PLC程序的人没有按照安川标准I/O使用,导致CCLIKE分割的RX/RY和安川的I/O点顺序不吻合。

我想了解的是,如果不重新分割RX/RY或者不修改PLC程序里使用的相应触点,只改安川的I/O点定义是否可以实现链接?

网友B:
安川?不是NACHI机器人吗?
只有一个这是占用多少站吧
然后具体每个点的定义跟你们需要,协商呗,你需要的他OUTPUT,他需要的你输出会在他的INPUT里
机器人那边也可以设定的
你怎么想的那么复杂!!!!

网友B:
就远程设备站,然后看他那边的说明书,占多少站,你在CCLINK里设置

它输出的第一个对应你的第一个输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现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,PLC主站已经分割定义好了远程RX和RY的功能,并且在PLC程序里面都已使用了定义好的相关的触点。但是安川机器人针对特定的功能标准I/O输入输出点,写PLC程序的人没有按照安川标准I/O使用,导致CCLIKE分割的RX/RY和安川的I/O点顺序不吻合。

我想了解的是,如果不重新分割RX/RY或者不修改PLC程序里使用的相应触点,只改安川的I/O点定义是否可以实现链接?

这个应该是可以的。。我们公司安川也用了好几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