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3):
在顺序控制中,一般说来,一个气缸的初始位和工作位都是有磁敏开关的,我们假设一台设备有二十个气缸,那么无特殊情况,就会有四十个磁敏输入。气缸在动作时,每一次的步进,基本上都是依靠磁敏开关去判断执行的。
一台设备想要运行稳定,就必须在每一个磁敏感应到位后加上一定量的延时,那么问题来了,一台二十个气缸的设备,四十个磁敏,再加下一些必要的检测与开关按钮,输入达到六十个以上是很正常的。六十个的输入,动作再复杂点,再加上报警功能,用到的延时就有点多了,可能达到二百个以上了,以上是我理论上的分析,可能真实的与我所说的有很大的出入。毕竟,我真的是新手,还没有认真写过一个超过二百步的程序。
如果的我分拆没有错误,那么,问题点来了:如此多的延时,用到的T自然就多了,但如此多的T,其实其中一半的时间都延时得一样,在实际PLC程序书写过程中,真的要一个一个写进去吗?求指教。有没有更好的程序书写方式,时间用的一样的,全部只用一个T呢(须考虑两个或更多以上延时同时或错开运行的情况),求大神指教,或者大家可以讨论下。

网友A:
FB编程可以实现

楼主:
FB编程???什么东东?

网友B:
寫  FOR,NEXT 更少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C:
没有听说气缸到位后还要延时的,到位就执行下一步动作吧,如果时间一样,做个定时的子程序,每次调用他不就行了吗。

网友D:
隔个顺序状态STL里用同一个T一般没问题的....

网友E:
其实PLC里面有很多的T,一般都用不完呢

网友F:
看工艺 动作 不一定要那么多的磁敏

网友G:
步进的话,上下连的两步里不要用同一个T就行,然后步进里的T是可以一直重复用的
用心不难~

楼主:
不知道为什么,本能的反抗步进,感觉怪怪的,其实我也知道,步进写出来清晰多了,但好像步进有上限。真?假?

网友H:
不明白,帮忙顶。

网友I:
我曾经也小小的研究过这样的东西,虽然最后发现实在是无聊,但是也是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,楼主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,首先按照你的意思,每个必须都要用定时器,那么确实会出现定时器不够用,就算按照1楼的FB编程,也是没用的,因为FB本身也是占用总体内存的,助于FOR NEXT循环,控制不好的话还是不建议用,反正我水平有限,我不太会用。但是楼主有没有想过,定时器和计数器其实本质是一个东西,举个例子,你定时1秒,那么就可以做1个计数器,每0.1秒计数1次,那么计数10次就是1秒,效果就是一样的,0.1秒室友特殊标记的,应该是M8012,然后记住要用上升沿或下降沿,还有最后计数器要清零,什么时候清零自己考虑。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觉得计数器也不够用,怎么办?呵呵呵呵,别忘了,还有数据寄存器D,可以用加法做出计数器的效果,那么接下来你就懂了吧。
水平有效,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嗯嗯,果然强大,学了一招 ,只是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觉得时间制不够用,而是认为如果出现我要求的那种情况下,有没有好多技巧的东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