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用断路器和接触器的选型

楼主(2014-11-03):
请教一下,松下750W的伺服应该选用多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

楼主:
如果几个伺服共用一个断路器和接触器,又该选多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呢,比如一个1.5KW,2各750W该选一个多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呢?

网友A:
看你伺服上的铭牌啊 按那个选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