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份编码器测速,控制伺服电机追剪程序样例或思路

楼主(2014-11-03):
如题,想通过一个编码器测出皮带速度,待料出来一定长度后伺服电机同步速度追剪,求思路或者程序样例。谢谢

网友A:
松下A5走位置扭矩模式,扭矩模拟量电压输出是接14,15端子,还是16,17端子。 扭矩模式下,要求速度如何用参数控制。是不是如果要求是位置切换到扭矩模式下,速度用模拟量控制,是不是扭矩电压模拟量接16,17.速度电压模拟量接14,15.。。现要求切换到扭矩模式下,速度用参数控制。谢谢大神

网友B:
二楼正解!希望楼主可以成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