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3):
各位老师们,我现在有台电机用变频器带动的,我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电动机运行时的实际转速,我该怎么解决???求教!

网友A:
有测速继电器或加装编码器,有减速机的话再算齿轮比吧,
承接:
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

网友B:
有编码器的话就简单了,没有的话使用测速盘加传感器控制。

网友C:
有PLC吗?有的话可以通过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点击额定转速计算出点击转速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D:
提供两种方法:

  1.装编码器测量,注意PLC或高速计数模块的分辨率和脉冲编码器分辨率的配合。
  2.走RS485通信读取变频器输出频率,根据电机额定转速计算出电机实际转速。

网友E:
PLC与变频器通信读取输出频率,然后算出来,怎么算可以举个例子给你参考:假如电机在50HZ频率额定转速为2000转/分,那每输出一频率就:2000/50=40转。然后在PLC里把读出来的频率乘以40就行了,如果带减速器那就还要除以减速比,,,, 够详细了吧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F:
装个编码器,编写相关程序,保证准确,算出来的可能会有误差!

网友G:
装个接近个开关接到PLC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PLC与变频器通信读取输出频率,然后算出来,怎么算可以举个例子给你参考:假如电机在50HZ频率额定转速为2000转/分,那每输出一频率就:2000/50=40转。然后在PLC里把读出来的频率乘以40就行了,如果带减速器那就还要除以减速比,,,, 够详细了吧

嗯,我当时就是这样考虑的,不过电机有负载,实际转速要比算出来的慢一点,通过咨询,还是说得用编码器,不过编码器的安装好像需要够准确,需要找到轴心
海纳百川

网友H:
2楼的方法用码盘很正确可靠的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I:
  1.装编码器测量,注意PLC或高速计数模块的分辨率和脉冲编码器分辨率的配合。
  2.走RS485  modbus通信读取变频器输出频率

网友J:
通讯是最好的方式。

网友K:
装个转速表就OK了,话说有些变频器是可以显示转速的,一般根据频率转换的来

网友L:
首先不确定你的电机,如果散热是同轴的话,那么就要有个传感器测散热扇叶来计数处理就可以了。一般的电机全速也就一千三四百转/分,也就是二十多转每秒。即便你的散热叶片10片,也就是检测频率二百多HZ,要求传感器的响应频率也不是很高,但是购买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此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