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下载海泰克的程序的时候会这么慢?

楼主(2014-11-03):
大概需要五到十分钟,是有什么设置可以改善吗?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?我用的是V6.8.0

网友A:
波特率设置问题
下载积分:+2(轻松的小木屋) 真诚感谢!
朝花夕拾

网友B:
跟很好东西有关啊,传输速率,信号线啊。。。

网友C:
跟通讯参数设置有关,波特率频率设置小,当然和通讯线的传输速度也有关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