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s7-300字节转换
承接、PLC、触摸屏、变频器. 伺服系统.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

楼主(2014-11-03):
各位大侠:
鄙人用CP340读取数据,读取结果存入,DB26.DBB4 DB26.DBB5 DB26.DBB6 DB26.DBB7 DB26.DBB8 DB26.DBB9 DB26.DBB10 DB26.DBB11 8个字节中,分别是B#16#2D B#16#32 B#16#31 B#16#2E B#16#33 B#16#31 B#16#36 B#16#38 数据应该是-21.3168.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才能把那8个字节转换-21.3168的数据,用什么指令,请各位告知,谢谢。

网友A:
可以用移位指令、用传送指令、 [attachment=128071]
求助:s7-300字节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