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屏与FX3U,232通讯怎么通讯不上啊?

楼主(2014-11-03):
我用一台FX3UPLC与两台触摸屏通讯?一台是三菱GT2000的屏,另一台是威纶TK6070IP。我在PLC上多加了一个232的通讯口。怎么和威纶的通讯不上·请问要怎么设置?谢谢

网友A:
威纶与三菱PLC要422通讯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plc 参数设置中 勾选通道1 专用通信协议 等 参数要与触摸屏一致。触摸屏采用com1 选FX232/485

网友C:
PLC 接口类型:RS-485 4W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lc 参数设置中 勾选通道1 专用通信协议 等 参数要与触摸屏一致。触摸屏采用com1 选FX232/485
我是多加的一个232通讯板的!与威纶屏通讯

网友B:
参数设置正确很容易通讯的

网友D:
用ˋ422BD,即可

网友E:
威纶通连接手册Page 4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