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问题

楼主(2014-11-03):
请各位一个问题:我用威纶触摸屏EB8000软件(V4.65版本)编写TK6000触摸屏的程序设置的 数值显示元件 读取地址FX3U 数据设置为 D993请问为什么下载到触摸屏上就不显示啦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谢 谢 不知问题出现在那里呀

网友A:
屏与PLC连接没有?
没有所谓失败,除非你不再尝试。

网友B:
如与PLC0正常,会不会D993的数值溢出了?

楼主:
离线模拟也是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