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s k120s

楼主(2014-11-04):
大侠们好 ls k 120s与pc总是不能联机2-3 3-2 5-5 请指教 谢谢

网友A:
屏是什么牌的

楼主:
谢谢 我是用电脑与K120S联机。让你见笑了

网友B:
通信线是正确的,估计你的线做的不好,检查是否焊接的不好

楼主:
把k120s k7m-dr10ue拆开接口有4根连线与电路板相连分别是;2 3 4 5 7 。
我现在是这样接的;;k120s在前,电脑在后;2-3,3-2,4-6,5-5,7-8,还是不行。望指教

楼主:
在线等答案,望赐教

网友C:
你的通信线正确的,设置一下PC设备管理COM口,设置一下KGLWIN软件中的COM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