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上一台PLC的输出连接到下一台PLC的输入

楼主(2014-11-04):
多台欧姆龙CP1E N60PLC 如果把把一上台PLC的输出 用做下一台PLC的输入 不能用中间继电器 应该怎么接线 怎么解决共电源等问题 本人不会通讯 所以只能用些笨办法 希望有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A:
输出公共端接负24,输入公共端接正24,各个点一一对应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输出公共端接负24,输入公共端接正24,各个点一一对应接。
不错

网友C:
用MODBUS 通信就可以啊,

网友D:
用PLC-LINK是最快的,不需要编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