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315CPU

楼主(2014-11-04):
西门子315CPU插大卡有电池的,我想问在STEP7下载硬件组态和程序是直接下到卡内吗?还是在CPU内?如果电池没电了卡里程序能丢吗?
还有上载是从卡内上载的吗?
小弟不懂西门子,请教!

网友A:
[attachment=128070] 下载看你本身选择是否下载到存储卡,不下载存储存就下载到机器本身的内存

楼主:
谢谢回复,可是卡为什么是灰色的呢?不给下?上载呢?

网友A:
第一看看卡有没有装好,还有检查卡有没 有坏,其次就是CPU本身里面的卡槽是否坏了了,一般坏卡槽多点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