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断路器是什么牌子的?最好有具体型号

楼主(2014-11-04):
各位图中柜子里接铜排的是什么牌子的断路器?有一根黑色象高压油管的东西连接到门板上。找了很多样本,图片,没结果。只好在论坛里求助了。

楼主:
群里有人说是液压驱动的,有用过这种断路器的吗?

网友A:
普通的断路器加钢丝拉杆

楼主:
是哪个样本里的

网友B:
普通的断路器加钢丝拉杆,是高压室用的吧

网友C:
是钢丝拉杆,与门联锁的,你仔细看下柜门附近还有没有一个头?应该还有个头在柜门附近安装着。

网友D:
图片小了点,看不清楚,楼主传个大一点,清楚一点的,大家都跟着学习学习!

网友E:
圖片用大一點吧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F:
圖片用大一點吧

网友G:
钢丝拉杆,就是安全点

网友H:
有点看不清 以前看过三菱的高压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