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JE 伺服怎么样?

楼主(2014-11-04):
小弟最近要做一个伺服系统,预算卡的紧,选择了JE伺服,和J4比差在哪?
支持ABS 绝对定位吗

网友A:
一般的JE是三菱国内生产的,所以比较便宜 你可以下载一本说明书看看

网友B:
JE的分辨率是131072,不支持ABS绝对位置,JE的质量不差,板子是进口的!就在国内组装一下!
工控威望:+3(ymmfa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