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-10V信号分配器一进四出和一进六出型号推荐

楼主(2014-11-04):
如题,求大家分享下自己用过的型号,而且觉得不错稳定的。
客户现场产线只有一个0-10V的信号输出,要接到我们公司的机器上控制马达转速,可能需要带动4个马达,可能需要带动6个马达。

网友A:
这么多路数的,可能需要定制,
或者你直接增加PLC就行了。

网友B:
这个要看你的后来伺服需要什么信号以及你的伺服电机响应速度,
如果都是都是0-10V,响应速度快你需要弄个电压信号分配器,就是将一个电压信号分配多个,如果响应速度不快,你的伺服要是有信号输出,那一个输出接一个输入,串起来就行。

网友C:
买个台达的同步器...好象是8路的...不接反馈信号就行了....

网友D:
中达电通同步控制器,8路输出1500元一台,DC0-10V分支独立输出,可以级联,
现在 正在使用的的是8台安川变频器驱动马达加4台直流电机作同步运行 另加6路张力控制系统,很稳定,调谐精度很高。

网友E:
你说的这个,我以前用过,型号不记得了,市场上有好多这种产品!有点直接装在导轨上,有些是带显示的,像温控器的样子。找到合适的记得分享一下哦!

楼主:
顶起来,希望更多人分享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