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透明物体有无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

楼主(2014-11-04):
如题,我想检测一盘透明塑料带是否用完,用什么传感器检测啊

网友A:
超声波传感器应该可以!

网友B:
光纤传感器

网友C:
电容式接近开关,或者带模拟量输出的光电开关

网友D:
楼主可以考虑转换,比如用一个工件压料,后面用遮光感应,

网友E:
电容式的接近开关,或者是光纤,激光传感器

网友F:
甪微动接近开关和光纤感应传感器都行的我们公司都用的

网友G:
光电开关,只要能制造色差就可以

网友H:
OMRON 型号: E3HT-DS3E1 检测距离3cm,我用它检测汽车仪表盘的前有机玻璃有无

网友I:
电容的试试看

网友J:
用光纤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,对射的会比较好用!

网友K:
光纤光电管好用,准度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