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4):
开关电源与PLC上均有-24V(V-,COM)和24V(V+),为了省事,故有时会将开关电源与PLC的公共端连接起来,统一用开关电源的V+、V-来表示,那么问题就来了。
以FX1S-30MR为例
我将开关电源的V-与plc公共端的com连接,这时一个按钮的一端接x0另一端接V-,那么这个按钮是有效的,经万用表检测为24V导通;
我将开关电源的V+与plc公共端的com连接,这时一个按钮的一端接x0另一端接V+,那么这个按钮也是有效的,经万用表检测为24V导通;
我将开关电源的V+与plc公共端的com连接,这时一个按钮的一端接x0另一端接V-,那么这个按钮也是有效的,经万用表检测为48V导通;
提问:1.上述的三种情况是不是在接线时均可,会不会影响PLC的使用寿命,是不是只要plc上的指示灯亮即可?
2.FX3U的公共端为S/S,当公共端与V-连接时,按钮的另一端就要连接V+才能导通;当公共端连接V+时,按钮的另一端就要连接V-才能导通,是这样吗?
3.若电路中不用开关电源而是用plc的24V与COM来代替V+和V-可以吗,这样plc的负载会不会太大?
以上都是我看过使用手册后有疑问的地方,还望前辈们指点

网友A:
楼主,三菱fx1n,2n,com端只能接正,不能接负。我原来的电工主管接正,把光电开关,接近开关全部都烧坏了。相当于两个24伏相加,就是48伏了。希望可以帮到你。

网友B:
FX的输入端是共内部正的,本来就不要接,外部电源的负和内部电源的负共起只是为了好走线,输入端那个COM的实际就是内部电源的负,应该有三个吧,是相通的,

网友C:
今天刚好在更换 FX2N 换成 FX3U

FX3U (输入侧)
S/S 输入共同点      24V 内部正电压    0V内部负电压
多了一个 S/S接点,其实在跟使用者说你可以使用PNP 或是 NPN来运用

S/S接0V =>输入共同点是负电压。X0~Xn接上正电压
S/S接24V =>输入共同点是正电压。X0~Xn接上负电压

FX2N (输入侧)
没有S/S输入共同点,因为它已经被规定好了
所以没有pnp方式来运用
COM内部负电压  24+内部正电压
FX2N的COM,不是指输入共同点是负电压,它只是供应负电压而已
而输入共同点的电压是正电压

提供给你,我今天遇到的

因为我用FX3U系列,而少使用FX2N
一开始我也是误以为FX2N的COM是输入共同点,就很开心的给它接上 0V,而X0~X17都给它接上24V
PLC通电之後,输入信号灯没有一个是亮的
上网查了一下是我接错
更换正负电压之後,正常使用 : )

如有任何错误,涵请前辈们用力鞭策指正    谢谢各位

网友D:
PLC自带的电源,我一般最多接几个传感器
常熟崴立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各位了,虽然现在还是有点迷糊

网友E:
第一种,开关电源等于没接,我不明白三菱手册上为什么会这样写
第二种,电流实际回路 +48v至+24v
第三种,和第二种差不多但电压太高

网友F:
不是有手册吗,看看输入输出接线图,你就会明白了

网友G:
三菱FX1N和FX2N的COM好像只能接0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