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1N-485-BD通讯求助!

楼主(2014-11-04):
[attachment=128086] 近日迷上了三菱485通讯,于是网上一通海搜,下了一个据说是三菱标准RS485通讯程序,用的是FX1S的PLC,写好威纶触摸屏TK6100的程序,设置好三菱D740-1.5K变频器的数据,装好FX1N-485BD板,最后插上网线,上电,本想应该也就这么回事了吧,不想问题来了:正转启动,和反转启动都能行,停止也可以,但是三个监控值(当前输出频率,电流和电压),居然都一样,或者都乱显示,有时候又不显示,设置的频率和当前显示的输出频率不一致。BD板上两个灯是在闪烁的,应该说明是通讯上了吧,因为变频器能用触摸屏启动停止采用的是全双工通信模式,接了5根线(SG有接),接线反反复看了N多遍,应该不会错。变频器的通讯参数,也对照了N遍,确定不会有错,折腾了一下午,任是没搞起来,突然灵光一现,想起了我们伟大的工控人家园,于是乎有了我发贴求助一事!还望家园的高手们,勇跃回贴,把你们的看家本领亮出来吧,在此谢过先!!!

楼主:
原来的程序是用在FX2N上的,我把他转换成FX1S的,不知道,是不是这个问题?

网友A:
触摸屏的程序发上来看看,监控寄存器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寄存器地址肯定正确的,反复对了N多遍了,我的FX1N-485BD板是网上淘的,会不会是板的问题?网线只在50公分,应该不用加终端电阻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