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4):
1、西门子300PLC系统结构化编程UDT 两台电机启动停止 [attachment=128089]
2、首先打开博途V13软件、创建项日名称、注释、然后点击创建按钮 [attachment=128090]
3、点击项目视图、出现一下画面 [attachment=128091] [attachment=128092]
4、添加新设备,添加控制器然后在确定   [attachment=128093]
5、添加数据类型 ,新的数据类型为名称为 UDT   [attachment=128094] [attachment=128095]
6、添加数据块 即为DB块 全局数据块、     [attachment=128096] 点击确定,打开 DB块 、在静态变量(static)下建立控制对象  [attachment=128097]
7、添加新的数据块即为FB1块、打开FB1块在INOUT 下面添加 控制形参名称、数据类型为UDT\  在FB1块下面编写形参程序、并把INOUT 信号点在程序上常开、常闭点、输出线圈上
8、添加新的数据块即为FB2块。打开FB2块在STATIC里面添加控制对象的名称、如两台马达即为motor 1_run  \motor 2 _run   \然后在FB2中调用FB1块 多重数据块后点击确定、会出现一下FB1块形参、在接口上添加DB1里面的控制对象名、即两台就添加两个FB1的块、多台的话就在DB1里面多建几台、然后在FB2块里面程序段里添加FB1的块
9、建立FC1块 并且调用FB2块,也可以在OB1里面调用、根据自己的习惯、在给FC2块的形参赋值、是把硬件外部的物理信号点对应相互的形参,在OB1块里面调用FC1块点击保存

10、点击在线的仿真、启动 打开仿真软件、下载整个站点,然后就可以在线测试
11、在点击菜单栏的上面的转到在线、打开仿真软件画面、就可以测试。在仿真软件上面RUN_P打勾、在点击i0.0、i0.2、输出 Q0.0\Q0.1都会亮
在返回博途软件下、打开 FC1块里面程序段,可以看见程序运行、在监控状态下接通运行的支路是是绿色、
由于图片只能一次性放9张,稍后在补上图片
  • 下载积分:+1(anke5410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忍缘善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7、添加新的数据块即为FB1块、打开FB1块在INOUT 下面添加 控制形参名称、数据类型为UDT\  在FB1块下面编写形参程序、并把INOUT 信号点在程序上常开、常闭点、输出线圈上

楼主:
    [attachment=128107]  [attachment=128108]  [attachment=128109]  [attachment=128110]  [attachment=128111]  [attachment=128112]  [attachment=128113]  [attachment=128114]  [attachment=128115]

楼主:
    给自己顶顶啊

网友A:
    好贴!菜菜鸟长见识了!!

网友B:
    学习啦。谢谢楼主啊
    加垒电气

网友C(2015-01-20):
    不错的文章呀,正好用上

网友D(2015-08-02):
    不错,适合菜鸟。学习了。顶一个

网友D:
    请教, 如何在FB2里调用FB1的块?我点击FB2右键选项里里只有 调用结构而没有你说的调用选项。请问在哪里找到的调用选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