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4):
大家好!我是初学者,我有一问题:三菱FX3G的PLC,它的脉冲输出端是Y0到Y6,有人说Y0到Y6只能接脉冲输的负载,当用来控制一个伺服电机时也除了伺服用之外的都其它4个端口都空着,我不知他说的是不是对的,还有他说只Y0和Y4组合才能控制第一个伺服电机,也只有一个,但我别人的机器上读出了别人用Y0和Y1控制的.所以我认为他说的是有这样的规定,但肯定不是绝对的!因为我第一次写程序就搞一个伺服,搞了好几天都没有搞定,平时又没有见过,也没有动过手,只是看了些视屏,纯属闭门造车,问题一大堆!请各位大师指点!多谢!

网友A:
论坛上,有说明书下载
多谢!
常熟崴立

网友B:
Y0 Y1 Y2Y是脉冲输出口  其它的随便你怎么定   可以控制3个轴

网友C:
一个是高速脉冲输出,一个是控制方向,手册里面是Y0和Y4的组合。除了高速脉冲输出端口有限制之外,方向的可以任意定义的。

网友D:
1、Y0到Y6既可以当普通输出点使用,也可以当高速脉冲输出使用控制伺服电机。当然也只有Y0-Y6能当高速脉冲输出端使用,别的输出端子不行。
2、当脉冲输出端使用时Y0和Y4配合使用,Y0输出脉冲,Y4输出方向。程序内使用伺服相关操作指令时才有脉冲输出,如PLSV指令。Y0和Y4配方控制1#轴,Y1和Y5配合控制2#轴,Y2和Y6配合控制3#轴。
3、使用的FX3G PLC不能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。否则不能控制。

网友E:
是的,用其它的输出端是不行的,定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