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三菱q系列的qd75定位模块做定长切割的疑问?

楼主(2014-11-05):
各位大侠:我现在想要用三菱q系列的qd75定位模块做定长切割系统,如何使用?是否有实例程序给小弟参考?
我现在的疑问是定位模块控制伺服往一个方向旋转,那么旋转到一定程序会不会出现数据溢出的问题,如第一次定长是100mm,第二次200mm如此累加,结果是100的n倍时会出现什么问题?
如果要想每次都是100mm,又如何做,也就是第一次100mm,下次还是100mm但显示的数据每次都清零?
希望大侠们给予指导一下方法

网友A:
100是定位数据量,不会累加.只要触发执行就好了.

楼主:
兄弟,怎讲?我的意思是首先开机后回零点,这是显示零,接下来每走100米,都会累加显示的,我要的是不累加,如何做,小弟第一次搞这个

楼主:
各位大侠们,帮帮忙啊,最好有个实例

网友B:
联系我qq聊

网友C:
设定一个定位数据让它走100,然后每次都启动这组定位数据就行了。

网友D:
用增量式的伺服编码器,测量数据每次使用后清零

楼主:
还是不明白,5楼的兄弟有没有实例参考一下,谢谢各位的关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