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5):
内容如标题

网友A:
w是辅助继电器,I是输入

网友B:
跟三菱PLC中的M0,与X0是一个意思

网友C(2014-12-10):
辅助的W   i输入
所噶!!!

网友C:
你分配好输入输出模块,那个i会自动出来的
所噶!!!

网友D:
一个是输入端口位,如按键、传感器之类的输入,w为工作继电器,辅助编程用的,与保持区继电器H差不都,说白了就是i可以接外设信号。w只是辅助编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