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11-05):
变频器参数设定里面电压,转速,频率,电流都已经设置完毕,电机级数? [attachment=128150]

网友A:
12/6极,12是500圈/分

网友A:
Schindler(迅达集团)是一家以生产优质电梯为主业的公司,由罗伯特·辛德勒先生于1874年在瑞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/6极,12是500圈/分

按电机转速应该是12级,对应500转/min,不可能还有个6级的,就三个接线端子,也不是双速电机,而且6级对应的是1000转/min,就是这个12/6让我有些看不懂

网友B:
三相交流变极电动机,可在6-12极两个不同转速间切换,在12极时50HZ的情况下转速是500转/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相交流变极电动机,可在6-12极两个不同转速间切换,在12极时50HZ的情况下转速是500转/分,

只有一组线头,不会是双速电机的,双速电机接线我也接过还是认识的

网友C:
交流电机的同步转速公式n=60f/p,其中f-电源频率,p-电机极对数。应该是12级,频率50Hz时500转,60Hz时600转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平凡电工)

网友D:
    MQkS9-12/6是迅达公司(北京电梯厂采用)(上海电梯厂不采用)的电梯开门电机,MQKS9是电机名称,12/6是电机绕组,12极是该电机的工作绕组,使用三相电。6极是该电机的制动(涡流)绕组,使用80V直流电。该电机在开关门时,电机的从动轮有碰铁,接通微动开关或遮挡光电开关(GK-12)发出减速信号,用微动开关(或触发继电器)对电机6极绕组通过80V直流电,实现电机减速的目的。2U1、2W1即是涡流绕组的首尾端,此绕组按6极下线后,首尾相串即可。接线时无需进行首尾识别。电机的1、2端是电机热保护开关(双金属片)无需辨认首尾,将其串如电机的二次回路即可。
    另MQkS9-6/12也是迅达公司(北京电梯厂早期采用)(上海电梯厂一直采用)的电梯开门电机相对于MQkS9-12/6,MQkS9-6/12叫快速门机,MQkS9-12/6叫慢速门机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平凡电工)

网友E:
    交流电机的同步转速公式n=60f/p,其中f-电源频率,p-电机极对数。应该是12级,频率50Hz时500转,60Hz时600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MQkS9-12/6是迅达公司(北京电梯厂采用)(上海电梯厂不采用)的电梯开门电机,MQKS9是电机名称,12/6是电机绕组,12极是该电机的工作绕组,使用三相电。6极是该电机的制动(涡流)绕组,使用80V直流电。该电机在开关门时,电机的从动轮有碰铁,接通微动开关或遮挡光电开关(GK-12)发出减速信号,用微动开关(或触发继电器)对电机6极绕组通过80V直流电,实现电机减速的目的。2U1、2W1即是涡流绕组的首尾端,此绕组按6极下线后,首尾相串即可。接线时无需进行首尾识别。电机的1、2端是电机热保护开关(双金属片)无需辨认首尾,将其串如电机的二次回路即可。
    另MQkS9-6/12也是迅达公司(北京电梯厂早期采用)(上海电梯厂一直采用)的电梯开门电机相对于MQkS9-12/6,MQkS9-6/12叫快速门机,MQkS9-12/6叫慢速门机。

    学习了,感谢师傅的指导,其实变频器已经在运行中,就是不太敢确定是否一定正确现在放心了,感谢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
    按电机转速应该是12级,对应500转/min,不可能还有个6级的,就三个接线端子,也不是双速电机,而且6级对应的是1000转/min,就是这个12/6让我有些看不懂

    意思是12个磁极 也就是6对磁极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MQkS9-12/6是迅达公司(北京电梯厂采用)(上海电梯厂不采用)的电梯开门电机,MQKS9是电机名称,12/6是电机绕组,12极是该电机的工作绕组,使用三相电。6极是该电机的制动(涡流)绕组,使用80V直流电。该电机在开关门时,电机的从动轮有碰铁,接通微动开关或遮挡光电开关(GK-12)发出减速信号,用微动开关(或触发继电器)对电机6极绕组通过80V直流电,实现电机减速的目的。2U1、2W1即是涡流绕组的首尾端,此绕组按6极下线后,首尾相串即可。接线时无需进行首尾识别。电机的1、2端是电机热保护开关(双金属片)无需辨认首尾,将其串如电机的二次回路即可。
另MQkS9-6/12也是迅达公司(北京电梯厂早期采用)(上海电梯厂一直采用)的电梯开门电机相对于MQkS9-12/6,MQkS9-6/12叫快速门机,MQkS9-12/6叫慢速门机。

7楼太专业了,这种电机工厂很少见。低速都用减速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