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与触摸屏通讯

楼主(2014-11-05):
]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触摸屏通讯,OS已经安装,两者之间实现通讯是否需要驱动程序?
我买的一本书上给啦一个 ( 顺控程序 ) 说是两者之间连接用的,是怎么回事
我刚学PLC,请各位大能指教

网友A:
我也没有用过三菱的,我用过西门子,海泰客,威纶通,三菱的没有用过,一般的情况下配置好就ok了不用装什么驱动的。

网友B:
你用的哪个型号的PLC和GOT,一般稍微设置一下就好啦,把型号告诉我,帮你参考参考!

楼主:
三菱FX2N与F930
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,就是那本书上给的,是什么程序啊